急购压磁式张力传感器用于轧钢冷连轧测张力

楼主(2004-07-08):
压磁式传感器需要是进口产品,要求有在1000米每分以上速度时的使用业绩。

网友A:
德国海纳张力控制公司生产张力控制系统已经有40年历史, 钢铁行业典型单位为武汉钢铁厂德国西马克轧钢线。详细资料 请您和上海办事处联系传真021 54423268,电话021 54423268 手机13661603329 www.haehne.de

网友B(2004-09-08):
德国SCHMIDT公司解决所有张力测量问题!德国SCHMIDT公司成立于1948年,是世界上第一家生产张力仪的企业,具今以有五十六年的历史,是专业生产张力仪和张力传感器的厂家。   www.tensionmeter.de   中国代表处:北京欧立华科贸有限公司    TEL:010-63561991/2/3-803    FAX:010-63563133

网友C:
为何不用应变片的?

网友D(2004-11-17):
美国CMC张力控制系统(传感器和控制器)采用闭环控制控制和测量。 控制器采用32位微处理器配合张力传感器反馈来提高闭环控制精度。能同时用数字和模拟显示条显示卷材的张力。显示文本可以选择为英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张力值能以英镑/百分比/公斤/或者牛顿为单位显示。能从中调出20种产品参数设置。可以取代PLC/PC的位置。 传感器最大张力测量范围40:1,应变片/金属箔测量。输出信号可以作为PLC/PC的输入信号。测量压力可达0-15吨,甚至更大。防腐,防尘,抗噪音,内置温度补偿网络。安装方式多种。本体采用不锈钢和高强度阳极处理铝合金材料。 一流品质,一流服务。 上海林胜公司独家代理 TEL:021-63111671 联系人:石工

网友E(2012-03-07):
SCHMIDT张力仪、SCHMIDT张力计、SCHMIDT丝网印刷张力计、SCHMIDT带张力计、SCHMIDT通用测试机、SCHMIDT扭矩表、SCHMIDT硬度计、SCHMIDT刀具
    上海鸿源电气自动化有限公司优惠供应德国SCHMIDT张力仪、 SCHMIDT丝网印刷张力计、SCHMIDT带张力计、SCHMIDT通用测试机、SCHMIDT扭矩表、SCHMIDT硬度计、SCHMIDT刀具
    等进口产品。德国SCHMIDT(施密特)控制仪器是一家生产多种测量仪表的专业公司,具有悠久的历史,产品遍及世界各地。其产品在同行业中具有技术的统帅地位。自2000年,德国SCHMIDT施密特成功的进入了中国的张力仪器市场。张力在光纤,光缆,线缆和金属线的生产过程中是一个时时相伴的工艺参数,与产品质量密切相关。无论是精度还是产品的质量,都是生产和过程控制中的基点。所以施密特公司的张力仪在生产监测、质量控制、生产自动化及过程控制中是不可缺少的。施密特公司提供世界上选择可能最大的张力仪器,产品包括手持的和在线的传感器,每种类型都可以是机械式和电子式的。
    部分系列型号列举如下:
 ·DXF系列
 ·DXK系列 DXF-120;DXK-300;DXB-50;DXR-2000;DXT-50
 ·DXB系列 DXB-400;DXB-1000;·DXR系列 ·DXT系列等
     In 1996, Hans Schmidt & Co GmbH was the first tension meter manufacturer wordlwide to receive certification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DIN EN ISO 9001. This award emphasizes our continuous commitment to quality and gives our customer the confidence in a company in which quality and customer service has the highest priority. The certification covers the quality mana-
gement for design, development, production, installation and main-
tenance of the tension meters. The ISO 9000 series of Internati-
onal Standards is recognized by more than 100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as an authoritative standard for quality assurance.

联系人:陈小姐 13817637478
电话TEL:86-21-51029610
传真FAX:86-21-31266127
网址WEB:http://www.shhoy.com
邮箱Email:sales@shhoy.com
地址:上海市新村路681号507室
邮编:200333

网友E:
上海鸿源电气自动化有限公司代理、经销、厂家特供:
    流体控制: DELTROL调节阀、控制阀,VERSA电磁阀,ROSS电磁阀、双联阀,FLUTEC节流阀、电磁阀,WAIRCOM电磁阀,RICKMEIER齿轮泵,SCHMALENBERGER泵,CO-AX电磁阀,Integral Hydraulik阀,HYDAC球阀,Schwarzer Precision真空泵,DUPLOMATIC阀;

    传感器:ALTHEN传感器,SCHENCK传感器、SCHENCK瓦振探头,SCHAEVITZ压力传感器,ENTEK状态监测系统,BURSTER传感器、BURSTER放大器,SENSOTEC传感器,TRAFAG传感器,RECHNER传感器,HUBNER传感器,AST传感器,BENTLY传感器,Bourdon Haenni传感器,HESMOR编码器,HYDAC传感器,JML传感器,PULSOTRONIC传感器,VIBRO传感器,;

    电工电器:FRAKO电容器,GEORGIN压力开关,GEORGIN差压开关,BARKSDALE压力开关,BARKSDALE流量计,STOTZ电气转换器,ARCOLECTRIC开关,HERGA开关,PIZZATO限位开关、PIZZATO行程开关,FRAKO电容器,CRYDOM固态继电器,SANREX模块,CELDUC固态继电器,Wieland模块、继电器,TRAFAG压力开关,KIEPE拉绳开关,Startco继电器,JOSLYN CLARK接触器、断路器,KACON按钮开关,Beck开关,Bourdon Haenni开关,EVCO温控器,FLUID TEAM定位器,GELBAU继电器,Giovenzana开关,NOSHOK压力表,REO电阻,schleicher继电器,WATLOW加热器;

    传动控制:IGUS塑料拖链,IGUS控制电缆,CPS拖链、波纹管,KABELSCHLEPP拖链,Brevetti拖链,ROLLON导轨,SCHNEEBERGER导轨,PARVALUX电机,SERVO电机,MOTEC减速机,WARNER气动离合器,BALDOR电机,MINARIK电机,BERGER LAHR伺服电机、控制器,BOSTON减速机,MARLAND离合器,NUTALL减速机,MATRIX离合器,INDUSTRIAL离合器,FORMSPRAG离合器,STIEBER离合器,TWIFLEX执行器,AMERIDRIVES高效联轴器,Inertia离合器,AIRFLEX制动器,GOIZPER离合器,FAWICK离合器。

上海鸿源电气自动化有限公司
Shanghai HongYuan Electrical Automation Co.,Ltd.
联系人:陈小姐 13817637478
电话TEL:86-21-51029610
传真FAX:86-21-31266127
网址WEB:http://www.shhoy.com
邮箱Email:sales@shhoy.com
地址:上海市新村路681号507室
邮编:200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