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OPC服务器如何集成到组太软件中

楼主(2004-07-08):
高手帮我解答一下OPC服务器和组态软件集成的问题。 谢谢!!!

网友A(2004-09-15):
把OPC服务器当成一般的设备来采集,只是你的组态软件一定要是标准的OPC Client;或者你的组态软件作为一个标准的服务器提供数据由别的OPC Client来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