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电量显示的问题

楼主(2004-07-08):
有一个能放五小时的电源,要外接一电路使得五个发光二极管每小时暗一个 这样的电路该如何设计. 请知道的达人,大概说一下思路 谢谢!!!!!!

网友A:
如果是蓄电池,根据蓄电池的放电曲线取5个预定电压,当电压达到预定值时,点亮相应的二极管;

楼主:
很简单的定时电路。搞个晶振,然后用计数器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