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ABB的DCS500B与西门子S7-200的通讯

楼主(2004-07-08):
DCS500B有一个X34口,只允许与操作盘通讯,不能与其它外部设备通讯。但我听说他们本公司做工程往往使用这个口与外设通讯以节省成本。如有哪位大虾知道这个端口的协议与数据格式,请帮帮小弟,不胜感谢! Email:yuanxin790404@hotmail.com Tel:0571-88902626

网友:
dcs500b 的控制盘cdp312是基于modbus协议的 至少我知道在acs600 和 acs800可以通过控制盘接口接npcu-01 实现与上位机的通讯 我想dcs500应该也可以了

网友:
说白了 你用一个 rs485 2 rs232 就可以了

网友A:
S7-200 本身就具备至少一个RS485口, 因此,不需要什么其它的装置, 就可以和x34连接 只是要搞清楚modbus的使用方式.

网友A:
nmba-01的资料,可以在 资料下载栏目中下载, 搜索关键词 ABB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两位老兄!

楼主:
关于modbus我已经搞了七七八八了,可就是不知道X34端口各脚的定义,无法进行实验。请自位高手再次帮忙,谢谢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