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卷纸 用变频器组成的恒张力控制系统

楼主(2004-07-08):
在卷纸时,.我这里想用变频器做一个恒张力控制系统.那位高手做过啊.我想请教一下在检测张力的大小一般有什么好的方法啊?还有从检测的信号到变频器这里有什么要求吗?请留下电话.搞不起来可以请教.谢谢啊.

网友A:
欢迎查看 http://www.ca800.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5&RootID=12809&ID=12809 中的答案!

网友B:
你可以采用我公司的张力控制器+编码器+近接开关+变频器+PG卡来做,效果绝对没有问题。 另外,如果精度要求高的话,也可采用张力传感器反馈的形式来做。 张力控制器+张力传感器+张力放大器+变频器+PG卡

网友C:
ZH-T21同步控制器应用故事之收卷控制 1、概述 收卷控制的核心是随着收卷直径的不断增大,通过改变收卷电机的转速从而达到张力恒定的目的。要保证生产线的张力恒定也就是要保证在一定张力下收卷部分与整个生产线的线速度保持恒定。 2、控制方案 控制方案如图所示,在生产线任意位置安装旋转编码器I(图中未画出)用来检测生产线的实时运转速度;在前压辊安装旋转编码器II(图中所示双辊)用来检测收卷的实际运转速度。将编码器I和编码器II采集的信号同时送入同步控制器进行分析处理,经过运算,同步器产生输出控制收卷电机的变频器,实现速度的调节,进一步实现线速度同步的目的。从而满足使用要求。 3、技术指标 以最快生产速度情况下前压辊编码器的采集脉冲频率为30K计算,误差为30个脉冲以内。 由于同步器控制采用的是位置控制方式,所以运行系统中不存在累积误差的问题。

楼主:
那变频器需要pid调节器吗? 还有大概需要多少钱啊?谢谢

楼主:
我还想请教一下 那用国产的变频可以吗? 对变频有什么要求吗? 谢谢啊!

网友B:
变频器需要矢量控制型的,即带PG卡就OK了

网友D:
国产的也可以,要矢量控制,最好是功能全点,卷曲专用的那样就最好了。还有你谈到了PID这块,一般变频器会自带PID功能。

网友A:
一般变频器内置的PID功能是无法满足卷取功能的!

网友E:
简单之极!只需变频器就可,别的都多余。

网友F:
楼上的搞过没有,只需变频器那叫什么控制?在缠绕控制中,对线速度控制要求非常严格,没有那么简单的,要不SIEMENS也不会去开发T400工艺板了,当然,也不是非要T400才能做,用PLC编一个卷取恒线速闭环控制一般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G:
一般国内的PID才几个钱?用变频控制本来就是很好做的!

网友H:
首先,设想一个PID 的闭环控制回路,给定是张力(也就是转距,也就是电机电流),反馈是变频器的电流,输出是变频器的转速,速度控制环只是是本闭环的内环,因为变频器的输出电流与电机转距成正比,而设定了电机电流便可控制电机的转距了. 电机的转速不是我们真正要控制的,我们要控制的是张力,本PID闭环在得到电流设定后会自动跟踪电机电流,而转速只是其内环而已,当然,张力设定得越大,那么电机得转速也相应越高,但张力的大小与速度的高低不是一个恒比例的关系,所以调试时对电流的设定要先小后大. 我好久没玩变频器了,不知有没有能这样组态其内部PID的变频器,但用一个带编程的PID表加一个精度高点的变频器应该时没问题的: 由PID表做为主环,面板的设定值是张力,反馈接变频器的模拟输出点,(此点设置为电机电流输出),输出接变频器的设定端,然后变频器接电机, 注意:我所设计的这个闭环系统不是最优的,只是用的器件少点,不用速度控制环,因而省了编码器等比较烦的东西,结构简单,设定值是张力,因而所控制的张力一目了然. 当然再加一个磁粉离合器类的电磁制动器效果更好,不过系统的控制结构有可能要变化了.

网友I(2004-08-26):
德国SCHMIDT公司有张力传感器,可输出0-1V、0-10V、4-20mA信号,可为各厂家提供张力控制方案。欢迎来电垂询! 010-63561991/2/3-803 米超

网友J:
如果你想光用变频器的话,我建议你选用艾默生的T3300变频器,它是一款张力变频器,里边有关卷径计算等功能都具备,如果现场要求不是很严格的话,再加一台编码器即可;另外你也可以选用SIMENS 67E70 系列变频器+T400张力控制板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