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研华的数据采集卡如何采集热电偶信号

楼主(2004-07-08):
求助:现有一块研华PCI-1710数据采集卡,如何采集14路热电偶信号,其中还缺少什么模块,如果要直接采集热电偶信号,是不是在距离上有限制.

网友A:
直接采肯定有距离的限制! 如果要远程就用ADAM4520+4018

网友B:
咨询研华的技术支持,应该有一片热电偶端子板;用板卡采集信号,会受到距离的限制。

网友C:
PCI-1710+PCLD-8710,就可以直接接热电偶信号了

网友D:
pci-1710+789D? 这样接,行吗? 你试过吗?

网友C:
PCLD-8115和PCLD-789D是搭配研华37针接口采集卡(PCL-818等)的端子板。 PCLD-8710是搭配研华68针接口采集卡(PCI-171X等)的端子板。 这三款端子板都自带了CJC(冷端补偿)电路,所以可以直接测量热电偶信号。 PCLD-8115和PCLD-789D相比,789D板建多路选择电路,可以级连最大到10片,这样可以最大轮询采集160路模拟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