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如何获得S7-300PLC的系统日期和时间
-273。15

楼主(2004-07-08):
求助:如何获得S7-300PLC的系统日期和时间 我是个新手,刚开始使用S7-300,目前遇到一个问题,想在PLC内部实现定时清空某寄存器的功能。但是不知道用梯形图编程如何获得PLC的系统日期和时间!请各位大侠指教! 看了西门子的帮助,例程是语句表编的,我不甚明白。请问具体用梯形图如何实现? 客户催得急,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用SFC1和SFC2可以读写系统时钟。具体看帮助。

网友B:
如是200的话, 那里有两条读取时钟指令

网友B:
如是200的话, 那里有两条读写时钟指令

网友C:
我99年曾为某钢厂编过此类程序(s7-400),将时钟拆分成单个字后,转送给主扎线,我记得是调用SFC1,输出到一串地址中,再取出来!你可以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