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880系统出现43#报警求助

楼主(2004-07-08):
请高手支招:现西门子880系统出现43#报警,其主轴驱动模块儿显示stop,指示灯红、绿均不亮,plc输入板6F1132 OUT DS红灯亮,输出板没有(灯亮),cpu-com接口板6F1124是否有问题?或是主轴驱动模块有问题?现 plc FB BIT参数正确,如有回复mlcq@sohu.com我是一名刚学习数控加工中心维修的新手,希望各位能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A(2008-04-09):
类似问题我也遇到过,-PLC-cpu接口板的两个指示灯亮的话(一绿一红),说明PLC-cpu硬件没有坏,重新传PLC程序即好;另外也可能是某个站硬件坏了,如手持按钮站的可能性最大(有可能是24V电源没有)。如果两个指示灯不亮,说明PLC-cpu硬件已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