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通信控制器介绍-LSPM2

楼主(2004-07-09):
主要特征:单片、低价格,支持profibus-DP,最大波特率12Mbps,5V电压,0.35W 1) ASICs芯片SPM2(Siemens PROFIBUS Multiplexer)和LSPM2(Lean Siemens PROFIBUS Multiplexer)是用于简单从站协议芯片。可用于传感器、执行机构、开关设备、显示设备和热电偶测量。这两种ASICs芯片支持PROFIBUS-DP协议。LSPM2采用小尺寸封装,更适合于体积小的应用场合。最大数据传输速率12Mbit/S。 (2)SPM2具有64I/O位接口。采用120管脚PQFP封装。部分I/O可设置为输入或输出。具有I/O诊断位。SPM2可完全独立处理数据而不需要外加微处理器和其它硬件。因此使用SPM2和其它一些外围器件即可完成连接PROFIBUS-DP功能。LSPM2具有同SPM2同样的功能,但它只有32位I/O,使用80管脚的PQFP封装。 (3)SPM2和LSPM2可完全独立处理通信协议。只需将其管脚接到I/O信号线上及总线电缆上即可。SPM2和LSPM2的操作如同PROFIBUS-DP上的一个从站。当它从主站接受到一个无错报文后,可独立向主站发出应答报文。 (4)主要技术参数: ·支持PROFIBUS-DP协议。 ·最大数据传输速率12Mbit/s,可自动检测并调整数据传输速率。 · SPM2采用120管脚PQFP封装,LSPM2采用80管脚PQFP封装。 · SPM2具有集成的64I/O位(其中 32个可诊断输入),16个诊断位。LSPM2具有集成的32I/O位(其中16个可诊断输入),8个诊断位。 ·部分I/O可设置为输入或输出。 ·集成的看门狗(WATCHDOG TIMER) ·外部时钟接口24MHZ或48MHZ。 ·5VDC供电。 该芯片的最大特点是无需CPU,可以实现DP节点的功能。

网友A(2005-07-18):
我如何获得SPM2和LSPM2或Motorola/68302/68360的相关芯片的具体资料?我要开发带PROFIBUS协议的现场仪表.谢谢!email:ligangxgc@163.com

网友B(2011-01-14):
LSPM2 怎样读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