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步进电机好啊

楼主(2004-07-09):
我想用步进电机做驱动,调速比大概1:50,希望力矩大,低速振动小,有哪些牌子的步进电机比较好呢?烦请各大虾执教

网友A:
低速想振动小,你可以给绕组正弦波,而不是方波电

楼主:
我是指驱动器加电机一套的成品,我没时间去做驱动

网友B:
百格拉、太平洋我都用过,感觉还不错

网友C:
你去搜索一下 那玩意到处都是嘛!

网友D:
我是代理多摩川的,百格拉和太平洋的是不错,但价格更“不错”,我有客户用我们的步进电机替代太平洋的,可以省许多银子呦! 电话021-56985498 小惠

网友E:
不考虑成本的话,可以采用百格拉的电机,如果想便宜的话,估计很难实现1:50的调速比了。MYCOM的可以作到10转左右的转速(10000步/转),平稳性还可以吧。但最大的也只有6Nm左右。

网友F:
高细分的驱动器运行振动小,正弦波的驱动器更好。可采用三相混合式的驱动器. 我可以提供您需要的产品010-62610023 徐军 www.zctq.com

网友C(2004-08-09):
调速比1:50是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对应50细分? 可以选用START的 电机和驱动 估计共3000米左右! 建议选用混合式电机,如果对成本要求不太严格的话! 偶这里只有1:32 和1:64的 价格便宜 ,你的力矩要求多大? 可否说说具体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