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功率的电流,线径估算

楼主(2004-07-09):
大家能不能说说,对知道电机功率,三相动力线的线径,和电流是怎么估算的????

网友A:
低压电机功率*2=电机额定电流(大概值,极数越高,电流相对要小一点),1个平方毫米安全载流5A,

网友B:
1个平方毫米安全载流2至2.5A

网友C:
应根据截面的不同来确定载流量。通常10个一下载流量为5倍截面,街面越大,载流越小。

网友D:
一般将电动机乘2就等于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值算值),1平方的BVV绝缘铜芯导线可以载流6A(安全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