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模拟量输出模快的问题

楼主(2004-07-09):
请教各位前辈:我的PLC型号为FX1N-24MR的,现想买一个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FX0N-3A),或是模拟量输出模块(FX2N-4DA),请问这二种型号能用在我的PLC上吗?行家请帮我指指价,谢了!

楼主:
请各位赐教!

网友A:
我用的是FX2N-16MR的PLC和FX2N-2DA的模拟量输出模块,能输出模拟量电压或电流,可就是不会编辑程序,哪位大哥帮帮忙,非常感谢!我的邮箱是yebin@wxgf.com

网友B:
答风云: 看编程手册的TO 指令(模拟输出指令),数字4000对应模拟量最大值10V(或20MA),0对应0MA,其他中间数字对应值根据比例求出即可。

No。18

网友:
to 风云TR: 我不是已经发了一个程序给你了吗!

网友A:
模块资料上有一段程序,只不过是用来PLC跟模块传输数据的,那段程序不需要改动,我现在是要模块输出随时间变化的模拟量电压啊,要加一段程序的,模块上的程序是这样的: MOV D100 K4M100   TO K0 K16 K4M100   TO K0 K17 H0004   TO K0 K17 H0000   TO K0 K16 K1M108   TO K0 K17 H0002   TO K0 K17 H0000 此程序不要修改,是模块上的一个输出口。给D100一个赋值的话就会输出电压,可就是不会随时间变化,哪位帮帮忙。看看要加点什么程序,谢谢了。

网友B:
定时改变D100的值,最大响应速度不一定满足你预想的要求。

网友C(2004-08-26):
FX2N-4DA可以用在FX1N上

网友D:
看看下面的可不可以: LD M8002 TO K0 K17 H0004 K1 LD M8000 TO K0 K17 D100 K1

网友E(2007-08-31):
风云:
能否麻烦解释一下模块上程序的意思

MOV D100 K4M100
    TO K0 K16 K4M100
    TO K0 K17 H0004
    TO K0 K17 H0000
    TO K0 K16 K1M108
    TO K0 K17 H0002
    TO K0 K17 H0000

网友F:
MOV D100 K4M100 就是把D100的值放到K4M100中
TO K0 K16 K4M100 K1
K0就是模块号为0
K16模块通道CR区就是通道号.
K4M100现在就是代表D100
K1一次写入一笔数据.

网友G:
 我用的是FX2N-16MR的PLC和FX2N-2DA的模拟量输出模块,能输出模拟量电压,可就是不会编辑程序,哪位大哥帮帮忙,非常感谢!我的邮箱是fan_lqzhang_yl@163.com
    我们有一段程序,是用来PLC跟模块传输数据的,那段程序不需要改动,[b][b]我现在是要模块输出随时间变化的模拟量电压,而且模拟量随时间变化率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时间开始的前六十秒内模拟量变化比较小,而在接下来的三十秒内的变化率是比较大的[/color[/b][/b]]要加一段程序的,模块上的程序是这样的:
   MOV D100 K4M100
    TO K0 K16 K4M100
    TO K0 K17 H0004
    TO K0 K17 H0000
    TO K0 K16 K1M108
    TO K0 K17 H0002
    TO K0 K17 H0000
  此程序不要修改,是模块上的一个输出口。给D100一个赋值的话就会输出电压,哪位帮帮忙。看看要加点什么程序,谢谢了。

网友H:
1665+1280,可联系我13024574335苏州的

网友I:
苏州三菱代理:模拟量输入/模拟量输出程序可以解决吗

网友J(2007-10-15):
随时间改变 那你就在不同时间给那寄存器不同时间 赋予不同的值

网友K:
这个容易,

网友G:
工控小兵12301:你说容易,能不能告诉我一下到底怎么写,麻烦把具体的程序发到我邮箱,fan_lqzhang_yl@163.com

网友L:
利用斜坡信号(RAMP)改变D100的值,可在一定的时间内由大到小或小到大的均匀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