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电压电流哪里去了?

楼主(2004-07-09):
昨天到电机厂去现场看公司拿过去修理的一台260KW的电机试车情况,下午两点半过去的,结果到了晚上10点回家。中间出了这么一个奇怪的现象: 那电机厂有台设备是用来检测出厂电机的性能参数的,励磁电压大概能打到200多伏特,我们那台直流电机的额定励磁电压是300V,电枢电压380V,励磁绕组电阻测得是24欧姆(正常),主极与向极电阻0.2M欧。 开始试车: 1、打开励磁磁场,万用表测的设备输出励磁电压200多伏,OK! 2、接入电机励磁出线,万用表无电压读数,检测设备无电流读数!!! 3、脱开电机励磁线,万用表又有读数显示! 如果励磁绕组短路,那应该有大电流显示;如果励磁绕组开路,那万用表应该有电压显示。 现在大家都来讨论分析一下这个奇怪情况的可能理由吧:) 注:昨天问题已经解决,但是真正原因还没有明确。

楼主:
没人了解这方面问题吗?

网友A:
励磁设备工作正常吗?没电路不好分析。

网友B:
那后来是怎么好的啊

网友C(2004-10-04):
两根励磁出线都断了

网友D(2011-10-25):
出现有短路点但是有一电阻可以形成回路,就是虚的电压,一接负载电压就下来了,UA能测到电流

网友E:
“接入电机励磁出线,万用表无电压读数,检测设备无电流读数!!! 3、脱开电机励磁线,万用表又有读数显示!”

电机励磁出线的一端虚接!

网友F:
应该是励磁线圈对地了,电压全跑地去了,绝缘电阻怎么那么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