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是否支持电脑监控?

楼主(2004-07-09):
小弟是第一次使用PRO-FACE人机,以前用三菱的F940系列的,我知道这款人机支持在线电脑监控。我现在用的是GP2500-SC41-24V的,不知道该人机是否支持呢?(也就是说人机和电脑相连再和PLC相连,电脑通过GP2500-SC41-24V能监控到PLC中的程序吗?)

网友A(2004-10-12):
没问题!erda@21cn.com

网友B:
美国红狮的人机界面,支持通过IE来监控人机界面中的画面,并发出远程的控制,这样等于可以对控制器(包括PLC)的开关和模拟量实施控制,至于要象PLC软件一样的程序,电脑连一根电缆PLC不就是都完成了吗? 问题是不是电脑要同步监控人机的界面?

网友C:
没问题。但需要编程线-CB03在GP里进行监视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D:
“仪表通”的话好象不是一个话题哦。GP 系列 也可以通过GP-WEB 来实现 IE 远程连接操作 和 监视。 楼主说的问题在GP系列里,可以通过GP-SETUP里面设置 2-PORT功能,即可实现。即通过GP,电脑PLC编程软件可以与PLC连接。

网友E(2008-11-05):
引用 网友D:
“仪表通”的话好象不是一个话题哦。GP 系列 也可以通过GP-WEB 来实现 IE 远程连接操作 和 监视。 楼主说的问题在GP系列里,可以通过GP-SETUP里面设置 2-PORT功能,即可实现。即通过GP,电脑PLC编程软件可以与PLC连接。

怎么个设置法?能详细点给出步骤吗?

网友F:
应该能吧!PROFACE专门做屏的

网友G:
肯定没问题.

试一下就知道.

网友H:
这位大侠问的问题的确有创意,你说的这个功能除了三菱的触摸屏和三菱的plc能实现外,其他厂商谁都不行。不知道你说的这个功能和用电脑直接监控PLC有什末差别,其本质都只是通讯而已。三菱本身知道自己的协议,这里的协议是电脑和PLC在线调试的协议,仅此而已。不过要做稳定,的确不容易

网友I:
无锡市云川工控技术有限公司 ( http://www.wxcmc.com/ ) 专业生产文本显示器、触摸屏、变频驱动、PLC等产品。
现公司为回报社会,低价供应单色3.7英寸文本显示器,每台仅需260元。
该产品性能优越,可直接代替OP320-A和MD204L,支持多种PLC,支持自由通讯协议。
公司拥有雄厚的技术积累,所有产品拥有自主产权,可为众多客户做贴牌、代工。
欢迎广泛合作。15995251931

网友J:
PROFACE的性能及功能还是比较强的;除了三菱的一些专用功能外,应当说比F900的要好的多;

网友K:
这个就是所谓的“通透功能”了,俺只知道威纶6000、8000、8000X系列的屏都有该功能

其它的人机就不清楚喽

网友K:
威纶通是支持所有PLC的通透功能的。

网友L:
除了大家说的以上的品牌外,台达的也支持的,可以通过触摸屏向PLC下载或上载PLC的程序或在线监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