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斑竹先生:偶对恒转矩输出特性和变转矩负载之间的关系

楼主(2004-07-09):
请教斑竹先生:偶对恒转矩输出特性和变转矩负载之间的关系有些模糊,主要是他们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恒转矩输出特性是如何覆盖变转矩负载!(在风机、水泵类负载中)偶初入社会,言语不妥还请见谅!

网友A:
恒转矩与变转矩的区分,不是由变频器的特性所决定的,而是由电机的特性所决定的。电机工频以下运行时,转矩下降主要原因是在低速阶段,定子绕组的电阻不能忽略不计,会造成电机转矩下降。变频器会补偿提升定子电压,电机转矩就可以做到恒转矩。 上述的转矩补偿不能过高,否则会造成电机磁饱和,会出现电机过热,甚至损坏。 工频以上运行时,根据电机运行的基本理论公式。随转速的上升,电机转矩就必然下降。但是,根据上述理论,不能进行定子电压的补偿。故此,处于变转矩状态。

网友B:
详细点还要买本书看!

楼主:
我想问一下!以上电机转矩和负载转矩有没有直接必然的联系啊!对风机水泵类负载而言!谢谢斑竹!

网友B:
没有联系.

网友C:
电机转距等于负载转距,除非负载没有连接到电机上>

网友D:
电机转矩是电机输出的转矩它受输入电机的电压、频率、电机自身的曲线、内阻等多种因素决定。 负载转矩是指电机负载的转矩要求与负载的机械状况相关,根据负载的不同负载转矩特性各不相同,机械的不同我们大概可以分为恒转矩负载、线性负载、平方转矩负载、恒功率负载。具体说明可以查一些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