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V的低频实现方式?

楼主(2004-07-09):
请教: 利用PCI测控采集卡的计数功能,怎样测出50HZ的低频率??

网友A:
一个C/T作为定时器,监控另一个作为计数器的C/T的时间,即0.02s。每到0.02s即读出对信号源的计数值,即是该信号源的频率!不知我是否回答了你的问题。

网友A(2004-12-20):
我现在正搞一项新型的卸船机抓斗驱动的科研。系统是这样的:小车(说是小车其实结构很简单,其上有四只可在主架梁轨道上滚动的轮子和四只独立的滑轮)放置在主架梁的轨道上;主架梁从岸上伸出到海上,即船的上方;卸船机的驱动机构(包括矢量控制的电动机、变速器、缠钢丝绳的滚桶,因为即有抓斗的开闭控制又有抓斗的支持控制,其实矢量控制的电动机、变速器、缠钢丝绳的滚桶是完全相同的四套)放置在主架梁陆侧一方,钢丝绳从驱动机构的两侧伸出,分别穿过主架梁上陆侧和海侧方的改向轮,然后沿着主架梁从放置在主架梁上的小车的四只独立的滑轮上穿过,最后系在抓斗上。我的问题是如何分别驱动四套相同的驱动机构,使之通过钢丝绳的张力来驱动抓斗,使抓斗在沿主架梁所在的平面上,按特定的设定曲线运动? 肯请各位老师、专家给在下点拨点拨,这个问题已折磨我半年多了。我向您鞠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