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方案可行吗

楼主(2004-07-09):
伦茨的工程师推荐伺服驱动器+变频电机,大家说说方案可行吗?   工况为:0——4000rpm速度可调,精度为±1rpm    定位精度为0.1度

网友A:
在满足你上述要求的情况下,我们也有好的推荐:WELLSYS测控终端+矢量型变频器

网友B:
我不知到你的机械惯量是多大,如果大的话,我提议你还是用伺服电机做的话比较好,因为变频电机在频繁起动停止的时候并不能保证定位精度,它只能用于要求不高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