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对三菱FX-PLC的接线

楼主(2004-07-09):
各位前辈: 谁能告诉我三菱FXPLC的输出端,能直接接最大接几KW的接触器线圈.

网友A:
一般的电流50MA左右!

网友B:
不要直接驱动大形接触器的线圈了.

楼主:
11KW以下的可以吗

网友C:
11kw没问题,你如果选继电器输出的,一般接触器都能带

网友D:
我是MITSUBISHI的技术支持,可以和我联系:thinkerlz@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