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调试问题请教

楼主(2004-07-09):
我在安川变频器说明书中看到“防止乱调功能”不知道乱调是什么意思,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感激不尽

网友A:
哪个参数?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参数是“N1-01 选择防止乱调功能”和“N1-02 防止乱调增益”这两个参数。我不知道这里所说的“乱调”是什么意思。 这里还有个注释,说的是“防止乱调功能是在轻负载时,抑制电机,使部发生乱调的功能."

网友A:
“乱调”是指轻负载时电机的振动问题。如果要电机运行平稳点请设其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