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触摸屏好还量用带按键的LCD显示屏好

楼主(2004-07-09):
各位大虾:您们好! 我想设计用触摸屏进行控制,但有人说触摸屏不适合工人使用, 给工人设计用按键的好些,因有力感、不易出现误动作等。 请大虾指点,谢谢!

楼主:
请大虾赐教!

网友A:
怎么会呢,您试着用12。1的屏做按钮看看,工人用的肯定爽,不过老板的票票要花很多了~~~

网友B:
触摸屏好,做的时候也轻松,只要你的屏够大。

网友C:
看看我们的产品,既是触摸屏,有配有可自己定义的按键,热启动键更能另你无需担心死机之忧。62155640-217分机,www.redlion.com 免费下载软件。

网友D(2004-08-12):
让工人使用触摸屏是不合适的。再好的也不行!!!还是应该让他们使用按键+LCD更加合适。

网友E:
我个人感觉,如果在现场的话还是用按键的好。触摸屏表面很容易被工人摸花了,影响读数。

网友F:
各有千秋,如果都怕工人把触摸屏摸坏了,那触摸屏不是没市场了,呵呵,好象没有哪个工程师或者领导整天站在那里摸触摸屏的吧?

楼主:
谢谢各位! 有哪位大虾同工人师傅交流过使用感受呢?请赐教!

网友C:
工人用触摸屏简单,很容易上手。品质差的,容易死机或常用区域功能失灵(屏损坏);按键加LCD,使用相对复杂,占面板很大使用空间,不容易死机,按键损坏,维护成本低。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 选用优质的触摸屏就好了.

网友G:
用国产的,有按建的有触摸的,需要资料及技术服务请致电0510-2665521或0510-5129136-221陈先生E-Mail:billychan@vip.sina.com   详情可上我公司网站查询:www.xinje.com

网友H(2004-12-01):
要好的液晶屏,为什么不找我们公司呢?我们是LH公司在大陆的一级代理,我们是欣瑞达公司在上海的分司,相信在我们公司可以找到你们需要的产品,如果有兴趣请与我联系:021--64646866 王先生 Email:hancker1218@163.net

网友I:
看使用环境,如果是多油的场合,还是按健好。如果是制药或是包装行业还是触摸的好!!1

网友J:
呵呵,赞同湖北内蒙人。帮人解决问题,也不是一定要推销自己产品。 选什么产品,除了看使用者,最重要还是看环境要求。

网友K(2005-11-16):
自动化程度较高,采用触摸屏好些

网友L:
使用环境好的地方用带触摸功能的人机界面,使用环境差的地方用带键盘的人机界面,没有绝对的事。

网友M:
按键用时间长容易坏

网友N:
给工人用当然是按键好了!!我们给电厂做的设备操作室内用的触摸屏,现场没怎么太用,可是已经惨不忍睹了,有些工人的素质还是有问题的,手边有什么工具都往屏上按。唉!可惜那么贵的触摸屏了

网友O:
还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了,确实要看人的素质,另外,触摸屏只所以受青睐就是因为它简单形象,没有技术功底的人一样可以操作,一般的电阻屏有几百万次的触摸寿命,而电容的屏有几亿次的寿命,方法是人想出来的。

网友P:
触摸屏有玩具规格,商业规格,工业规格,军规,和车规的,用在环境复杂的地方,(如工人使用,和高温高湿的地方)就要选用工业规格的..
欢迎大家讨论...
 我的  MSN:richard_zhao222@hotmail.com

网友G:
www.xinje.com人机特卖0510-2665521

网友Q:
用触摸屏能卖更多的钱:)一些常用的功能应该外接同等功能的按钮,如运行、停止,可以减轻触摸屏的负担,

网友R:
用触摸屏能卖更多的钱:)一些常用的功能应该外接同等功能的按钮,如运行、停止,可以减轻触摸屏的负担,非常赞同,我就是这么作的。

网友S:
赞成楼上的看法, 把使用频率较高的按键单独拿出来用很有效,尤其是在高温/高湿/有腐蚀液体的场所。这就把触屏和按钮的长处结合起来了

人见人爱,花见花开

网友(2005-12-23):
这个就要看你的预算了,触屏的要比按键的贵一些,但装上去,显的档次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