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1336变频器经常跳闸的原因?

楼主(2004-07-09):
我车间有一台带引烟风机(电机132KW)的AB1336变频器在运行过程中,经常故障跳闸,故障代码5,显示过电压,根据提示:1.电网电压应该没有问题,要不然其他AB变频器也会跳闸2.将SETUP中的减速时间由150秒调整为200秒后,还是会跳闸。由于频繁的停机对风机的叶轮影响很大,请大家指教。email:jxgxwzd@tom.com qq:47283669

网友A:
我也有类似的问题,请问李春发老师有没有相关的经验。多谢了!

网友B:
会不会是干扰!检查附近是否有大接触器动作,或是否有电焊机?调低载波频率试、控制线是否有屏蔽? 也要检查变频器输入端接触器的触点是否有打火现象。

网友C(2005-08-19):
可能受到干扰,检查母线电压,和变频器上电压的设置,若都没问题,可以MASK些参数

网友D(2005-10-13):
应该不是干扰,先检查以下参数设置。把母线电压反馈Disable看看,然后再检查其他得。

网友E:
电阻功率可能不够

网友F(2005-12-02):
1336对接地的要求比较高~检查接地线.还应该查看故障报警反馈.

网友G:
AB的变频独有掉电跨越功能,电容比较强劲。
是380V供电的变频器么?那么你用表的DC档1000V或750V量DC正负之间电压,再查1336当前VDC电压(直流母线电压)是否与测量值一致。如果一致监控电源,如果不一样,返修吧。

网友D:
楼上的不要说的这么严重,这个绝对是应用上的问题.仔细核对参数设置.比如,补偿,什么的?用好一种变频器需要下苦功夫的.

网友H(2006-01-16):
你用表的DC档1000V或750V量DC正负之间电压,再查1336当前VDC电压(直流母线电压)是否与测量值一致。如果一致监控电源,如果不一样,电压取样\检测电路有问题.重点是运放084及周围电路!

网友I(2006-04-06):
过压检测部分是在哪个部分的?会不会是检测部分测不准!风的力是跟速度平方成正比,力矩很不稳定,选变频时要比电机选高一档,否则开机时容易过压。

网友J(2006-11-14):
有制动单元吗?如果没有加上试试
制动电阻要选合适。

网友K(2007-06-05):
   我司1336F系列变频器2008年有特特价格,欢迎大家来电咨询。
联系方式:
名称:深圳市天翔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桃园路167号南景苑20B
电话:0755-26499477
传真:0755-26063303
网址:www.tianxiangauto.com.cn
联系人:王翔
QQ:107828679
EMAIL:wwwwangxiang@163.com

网友L(2007-08-13):
1336 有母线电压调整功能 ENABLE 试一下

网友M:
母线过高原因,先检查输出电流是否高低,如果低原因为风机转速很高,风叶运行起来后惯性带动电机转子旋转,产生发电磁场,电机为微发电状态,产生电压回馈到变频器直流端,引起直流电压过高故障.如果电流高,只有一个原因,电源电压高引起.

网友M:
如果变频器长期出现过电压故障,一旦故障不能复位时,只有更换主控板.

网友N(2007-09-14):
检测部分问题;参数设置。

网友I:
滑差补偿取消,启动电压加大。
浙江华章电气贸易有限公司
黄高锋
phone:0571-88994499-812
fax:0571-88994466

网友O:
是不是变频本身的问题啊!

网友A(2008-03-24):
看看是不是设了转速追踪功能,我以前用CT的变频器就遇到过这种情况,当时也是带的风机。不知道能不能解决,因为各变频器的功能都不一样,问题解决了回个帖子供大家参考

网友P(2010-01-04):
1336PLUS2变频器F55报警屏蔽不了如何解决?

网友Q(2010-08-31):
如果是1336IMPACT变频器报“12032”故障,有一个150V的母线电压下降和电源没有2秒内返回。如何解决?

网友R(2011-01-31):
如果参数设置和系统电压都正常,我也认为是电压检测环节问题。属于误告警。

网友S(2011-04-28):
加制动电阻,200秒也太长了吧

网友T:
请问  AB 1366型号变频器 出F2 Auxiliary Fault 故障!故障原因是什么!如何处理!

网友U(2011-06-04):
最好检查一下变频器的接地问题!

网友V:
朋友们!AB机器需要维修或者帮助 请Q:1161382166

网友W(2011-10-05):
正解:排烟风机被前面的脱硫风机拖着跑,所以老报F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