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历史数据显示精度

楼主(2004-07-09):
接手了一个系统,现在想修改历史趋势显示数据的精度,但发现图形配置中的修改小数位数框是灰色不可更改的,现在没办法修改小数点后的位数,有哪位碰到过这个问题或者知道解决办法的,希望能不吝赐教,先谢过了

网友A:
在历史趋势的图表配置中选择图表选项卡,将“使用区域设置”复选框前面的对勾去掉,就可以修改小数位数了。

网友B(2004-10-31):
请问,如果我的历史数据是动太添加的,小数点如何设置?

网友C(2004-12-20):
如何显示历史趋势图,历史数据已经生成

网友D:
在图表里添加历史笔 格式为 Hist.fix.AI001.F_c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