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 请教PG卡

楼主(2004-07-09):
我想请教各位老师 PG卡一般是做什么用的啊? 假如我想用pg卡 pg卡能与任何变频器兼容吗? 还有现在什么牌子的好一点啊? 谢谢啊

网友A:
所为PG卡就是旋转编码器反馈板,每一种变频器都不一样,有的变频器是自带的,有的变频器是另外加的,具体看你用的是哪一种牌子的变频器。

网友B(2005-07-30):
PG卡主要是用于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