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能介绍一下伺服器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4-07-09):
我刚接触伺服器,不是十分了解。希望哪位高手能在这里介绍介绍它的控制原理,编码器在伺服系统中有什么用?它是如何完成全闭环控制的?

楼主:
难道没有人知道?

网友A:
举个简单点的例子,就像你要去拿一样东西,通过眼睛看,脑子想,然后手去拿。编码器就是眼睛,起反馈作用,马达是手,控制器是脑袋。

网友B:
little_ant说得挺生动的

网友C:
不仅生动,而且很到位.

网友D(2008-05-13):
经典,而且简单明了,好

网友E:
3楼的太有才了

网友F:
二楼兄弟所说的也太生动形象了

网友G:
相当于变频器+电机+编码器+PG卡组成的反馈系统,只不过控制精确了,但这不是使用者必须了解的,只要知道怎样用就行了。其实还是变频调速。

网友H:
有没有谁知道直流伺服电机的引线具体是什么含义啊?

网友I:
有没有谁知道直流伺服电机的引线具体是什么含义啊?

这您得说清楚是什么品牌、型号的直流伺服电机。

网友J:
刘工,我有个问题请求一下你,我有一个伺服电机每次启动时,总是有点晃动,比如说控制电机往顺时针方向运转,但启动时总是先往逆时针方向晃动一下然后才开始正常转动,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J:
请问一下伺服电机三相电阻之间会不会平衡

网友K:
伺服电机三相电阻数值上应该差不多,理论上应该是一样的。如果差异太多,不是坏了,就是电机绕线加工不良。

网友L:
编码器是把角位移或直线位移转换成电信号的一种装置;简单的说,编码器收集伺服电机的信息,然后反馈给伺服驱动器,驱动器根据反馈值与目标值进行比较,调整电机转子的角度,伺服电机的精度决定于编码器的精度(线数)。

网友M:
你好有才!你好有才!

网友N:
“伺服电机的精度决定于编码器的精度(线数)”———应该只是在较大程度上取决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