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AB公司PLC5的兄弟请进来

楼主(2004-07-09):
我工作的厂里用的是AB公司的PLC5编程软件,组态软件是Controlview,我一直想学习PLC,但因接触的少,总是不太清楚,且最近我厂要对软件进行升级,看各位大哥经常发表的是西门子和三菱的,不知能不能指教一下AB的PLC知识及一些相关资料,多谢!

网友A:
如要升级,选用A-B的LOGIX5000系列,特好使 1234zzf@sohu.com

网友B:
AB AB-RSLOGIX500 系列也不错 LAOSONG

网友C:
010-64446241刘先生

网友D:
升级成A-B公司的ControlLogix和RSView32比较好!

网友:
只是升级软件就将编程软件换成RSLogix5,硬件暂时不用升级,毕竟ab还会为plc5系列提供10年的备件。

网友E(2005-05-19):
我做了5年AB,开发过几个系统,可以和我交流.email firefox_skyeagle@163.com

网友F(2005-10-08):
建议先好好理解Rockwell的IA结构,熟悉里面的Netlink,ViewAnywhere,Logix和FactoryTalk内容。

网友F:
不好意思,重发了帖子。

网友G:
有一套AB DH+的系统,有八台SLC5/04 PLC,一台上位机通过1784-PKTX卡接入系统。现在我需要再增加一台上位机,也是用1784-PKTX卡连入网络。增加的上位机刚开始一切正常,RSLINK(Gateway版)能找到八台SLC5/04 PLC和另一台上位机,大约半小时后就找不到其他设备了(自动刷新的)。只有重新启动RSLINK才可以,并且一段时间后又有上面的问题。在着过程中,原先的上位机一直正常工作。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H(2006-04-25):
在增加一台上位机后运行以下RSNEWORK一下,让网络自动配置一下。

网友I(2023-07-04):
各位大佬们 你们做AB的技术会不会 用到AB的备件呀  要是有用到可以联系下我呀 我们主要就是做AB的PLC  模块 CPU  变频器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有一套AB DH+的系统,有八台SLC5/04 PLC,一台上位机通过1784-PKTX卡接入系统。现在我需要再增加一台上位机,也是用1784-PKTX卡连入网络。增加的上位机刚开始一切正常,RSLI...



你好 我是主营ABPLC  模块  cpu  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