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急问:ISA板卡使用

楼主(2004-07-09):
使用ISA数字量输入输出板卡PCL-722的数字量输出功能, 当数据线没有连接下级电路时, 一切正常 当数据线连接下级电路时,数据线一侧的的信号线(+5V 和 GND)发热非常严重。 不知什麽原因造成上述现象,请哪位XDJM告诉妹妹噻? 谢谢!

楼主:
5555555........ 给点建议吧!

网友A:
是不是输出口当输入用了? 另外,有没有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