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04-07-09):
本人急需三菱PLC控制步进电机的实例程序作学习用,请各位前辈帮助。 谢谢! Email:leisheng0328@163.com QQ:341993172

网友A:
步进电机的控制其实很简单,你只要按照你所购买的步进电机驱动器的控制信号要求通过PLC给出控制信号就可以了,一般步进电机驱动器有两种驱动方式:1、脉冲+方向;2、正转脉冲+反转脉冲。FX1S、FX1N能使用定位指令或脉冲发生指令来给步进驱动器控制信号,FX2N只能有脉冲发生指令而没有定位指令。仔细看看编程手册就很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