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保护

楼主(2004-07-10):
康普分切机为集中供电系统,进线柜有电抗器,整流单元,接刹车制动单元,下接3组熔断器为西门子变频器供电.前几天,受台风影响,我们这边雷击不断,导致变频器的刹车制动单元模块击穿,直流电压直接加于制动电阻.烧坏2组直流保险,烧毁3台6se7021-84b51西门子变频器的内置熔断器,电抗器有烧黑痕迹. 请问有什么办法能避免雷击或者突然断电造成的变频器损坏?还有就是刹车制动单元击穿的原因在哪里?

网友A:
首先抗议你使用这个鬼子的名字。曾记得当年的平型关战役八路军115师成功击毙日本号称“名将之花”的阿部龟秀。极大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信心。希望你以后不要使用这个曾经杀戮我多少同胞的魔鬼名字。 在雷击上建议除了在外部安装避雷器的同时,在进线柜及变频器进线等线路上可以安装多重不同电压等级、不同防护等级的浪涌保护装置。 现在的浪涌保护装置有电力的、信号的、电压有380V/220V/110V/24V/5V等。防护等级也有多重等级。 刹车制动单元击穿 估计是因为浪涌电压直接加在制动IGBT两端的缘故吧

网友B:
赞同楼上意见

网友C:
你老爸是日本鬼子吧!怎麽用这名字。我看你干脆叫阿部龟秀的了

网友D(2009-06-06):
建议楼主换名字 呵呵

网友E:
简单啊,电源进线端安装压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