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请帮个忙吧 气动调节阀

楼主(2004-07-10):
各位大虾,我很想了解调节阀的情况,能否告知一二啊?先谢谢了! 1.调节阀的含义.什么阀可以做调节阀? 2.什么是衬胶? 3.气闭(气开)式隔膜阀的含义. 4.行程限位制动器具体作用. 5.阀门的设计力. 6.限位开关接点 7.接点断开容量 8.微动开关 9.定位器 10.隔膜驱动器的免维护 11.调节阀完整的装置应该包括哪些,有是如何工作的.

网友A:
哇!这么多问题,看来一定是个新手啦!留个MAIL吧!改天给邮件说说

楼主:
谢谢流水寒!我的e-mail是siduye@163.com 如能得到指教,万分感激.要弄懂调节阀乃至可以从事这一行业,是不是要花很多工夫?

网友B:
你是不是考虑找本书看看!!!

楼主:
我也想找本书,但书店就是买不到.各位推荐一下吧

网友C:
一般供应商都会提供型录,看看知道了

网友B:
书的范围可以广一点,如化工仪表,热工试调、大中专教材都有介绍。大一点的城市书店都有这方面的书,如你那里实在没有,本人可以抽空帮你去找找。

楼主:
很感谢各位.没想到这里的铜子这么热心.我特地去上海书城逛了半天都没找到.调节阀的意思我懂.但就是不知道整个系统下来需要些什么仪器才能够满足控制的需求.

网友B:
什么意思,你干脆说说你要了解那一类系统?

网友D:
在网上搜索一下“气动调节阀”结构 就行了

网友E:
介绍你看看《调节阀使用与维修》。下面是联系方式: 地 址:北京市安定路33号化信大厦506室 邮 编:100029 公司名称:北京金华夏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电 话:010-64444150   传 真:010-64437138   联系人:张一凡 E-mail:book@chem.com.cn

网友F(2004-09-22):
化工工业出版社,吴国熙著的,调节阀使用与维修,很好.你先需要知道基本概念后再提问要好些

网友G:
这些问题真的太---,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H(2005-05-02):
yes a fullish boy!!

网友I:
介绍你去调节阀网去看一看把。

网友J(2005-11-02):
    各位大哥: 谁能告诉我调节阀在新使用时,出现卡涩,不能平稳开关,出现一顿一顿的现象。是什么原因,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K:
如果只是新用时才有这现象,略加大工作压力,稍微好点,老是这样,得增大执行机构刚度才能彻底解决!

网友L:
有可能是气压里面的水份太多咯1还有就是要加点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