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9-22KW?

楼主(2004-07-10):
各位高手富士G9-22KW经常烧40W/20Ω的起动电阻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充电可控硅坏或其控制电路不工作。

楼主:
是有时好,有时突然烧坏。可控硅经测量应该是好的。

网友B:
我以前碰过六台此故障,用电吹风吹吹就知道是否为可控硅故障,估计是可控硅温度到一定程度不倒通,我那六台更换可控硅后就没有再出现烧启动电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