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频变频器!

楼主(2004-07-10):
采高频变频器(1000HZ)和采用通用变频器(50HZ)有何区别?

网友A:
从变频器的角度讲,软件上和硬件的IGBT上有点区别,其他没什么。 现在很多是兼容的,如DANFOSS和CT等都是通用变频器兼容使用。 1000HZ变频器只能叫中频变频器大部分应用于高速磨床行业,由于高速磨床的特点,中频变频器在过载能力上没有太多的要求都使用特殊的V/F曲线控制模式。但磨床行业普遍现场较为潮湿,油气较重。普遍故障率较高。所以厂家在选型时最好选择一些防护等级较高的变频器

网友B:
建议使用ABB高压变频器!详细情况和资料欢迎来电咨询和索取!我司有较多的案例! 联系方法:谢先生 13873139479 QQ99675564 Email:agui_81@163.com MSN : mingguixie@hotmail.com

网友C:
中频变频器大部分应用于高速磨床行业,如电主轴的电压仅为几十伏,变频器输出端是否都要加一个中频变压器?如是,该变压器 在哪里可以定做?

网友D:
vacon输出频率可以达到7200Hz

网友A:
高速磨床电机本身为特殊电机,不用加变压器

网友C:
高速电机的电压只有几十伏时怎么办?谢谢!

网友A:
你先算算,220V750HZ的电机在输入频率为100HZ时情况怎样,你就明白了.

网友C:
呵呵,不好意思,我没有说清楚,高速电机要求在约800HZ运行,额定电压36V。

楼主:
如果采用中频变频器带基频为50HZ的电机,电机的实际转速是否会大于额定转速。

网友E:
北京合康亿盛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生产高压变频器 联系电话:010-88797368~13何先生

网友A:
TO很菜,我想没问题,因为既然电机的额定参数如此,那其实就是要求变频器能够在800HZ时输出交流36V的电压。变频器完全可以做到。只要电机可以设计的出来,变频器肯定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