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简单的EM231问题?

楼主(2004-07-10):
我正在使用EM231-RTD模块,电源是从CPU222直接接过来的,但我接上电源和RTD后,发现EM231-RTD模块上标号为+24V的灯为绿色,旁边的一个灯红、绿交替闪烁,其他六个灯为红灯闪烁。不知这种现象是否正确。如何解决?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哪是你没接电阻的原因!

网友B(2006-04-18):
请教各位大侠:231给控制板供电是多少伏电压?我这有些模块电源是正常的5伏等都有,但到控制板去的电源没有。那位高手可否告知?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