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教李老师 -6SE7016变频器E报警如何处理

楼主(2004-07-10):
西门变频器6SE7016显示E报警,E字不闪,无法复位,CUVC板坏,这种情况我这里有10台变频器都这样,请问老师那个元件坏了。

网友A:
并没碰过这样。

网友B:
请问西门子变频器AC-AC的,出现F008 DC LINK VOLATAGE 该如何处理 空载电机没有问题。一加负载就出现F008。 电机是160千瓦的 急盼 力锋电路板: 2004-7-10 12:33:00 -------------------------------------------------------------------------------- 换一个启动电容看看,这样的故障我见多了 有人说是整流模块坏了 请问到底是那里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