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器
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楼主(2004-07-10):
各位高手 我的问题很简单:光藕主要分哪几种类型?它们的原理分别是什么?光藕在电路里的作用主要是什么? 多谢!

网友A(2008-09-16):
好象简单,其实需要一本书。可在GG 里边以
光偶
为关键词搜一下,多看几个网页,应该有些概念。

网友B:
主要作用是隔离两端的电路连接,通过光电转换将信号耦合到下级去,内部是发光管和光敏管构成。..

网友C:
就是光点转换电路,在电路中的二次起机电路用的很多,家用电器和工控领域广泛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