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的负负载问题

楼主(2004-07-10):
变频器一般是变频器拖动电机,而电机拖动一个正负载,当负载波动时,变频器会自动调整,使其在某一频率下运行,而当电机拖动一个负负载时,为了保正负载稳定或不受影响,变频器有无办法,请指教

网友A:
对于V/F变频器,当负载波动时,变频器并不会做任何自动调整.对于负负载,机通常所说的发电状态,变频会出现过压报警.

网友B:
哈哈,采用4象限控制的交流传动系统,“正经八倍”的解决你的负负载问题。当正负载时,装置输出功率--电机输出功率;当负负载时,装置吸收功率--电机吸收功率。这就OK了。

网友C:
请教各位: 有一台变频无面板 只有一个标签:NANPOW POWER ELECTRONICS INC 不只是哪家生产的?请告知! 谢谢!

网友D:
4象限控制的交流传动系统的变频器都有何型号?55KW要多少钱?有应用案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