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

楼主(2004-07-11):
安邦信变频器1.5KW一启动就报SC,模块是好的,驱动部分测的静态电压也是好的,请问有谁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A:
如果参数好的话,看看直流电压是不是 处在欠压状态。

网友B:
驱动部分一定坏了,去掉模块试试!!!

网友C:
请教各位: 有一台变频无面板 只有一个标签:NANPOW POWER ELECTRONICS INC 不只是哪家生产的?请告知! 谢谢!

网友D:
to blzft:老兄,那是南京调速电机厂生产的GTR的变频器,又名南普,呵呵

网友E(2008-04-25):
NANPOW POWER ELECTRONICS INC 能自己把速度在调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