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各位大虾:哪款人机可与变频器通讯

楼主(2004-07-11):
如题。 人机与ABB ACS400系列变频器通讯,变频器走MODBUS协议。请推荐。

网友A:
大都不能与变频器通讯,就算能做到好象意义也不大。好象与变频的面板延长出来差不多。

网友B:
如果是modbus协议的话,好像所有的人机界面都有这个协议!

楼主:
以下可以。 1、三星的V606iM10 2、HAKKO 3、Pro-face MODBUS RTU

网友C:
HAKKO全系列触摸屏都可以

网友D:
fuji的触摸屏没问题!请和就近的富士电机办事处联系

网友E:
如果是MODBUS协议,那所有HMI 都可以

网友F:
意大利的ESA可以 双驱动及端口数据交换 超过95%的驱动程序可选(包括PLC,变频器和温控器等) 和各种总线接口的兼容 通用性和联网

网友G:
Ntouch完全有这种功能,请和昆仑通态与您最近的办事处联系。

网友H:
应该问:哪种不行:) 我有比较多的样例工程,你可以与我联系

网友I:
昆仑通太的Ntouch 可以和各种不同的厂商的变频器通讯 使用很方便的

网友J:
FUJI可以,可以任意做画面,面板功能都可以在触摸屏上实现!!!!

网友J:
FUJI的可以做与变频器一起做恒压供水,不需要其他的东西啊!

网友K(2004-08-12):
好像绝大多数的人机界面都可以!

网友J:
是呀,不仅FUJI的可以,只要需要可能都可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