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用PID算法吗?

楼主(2004-07-11):
如果我的控制对象的输出在理想的情况是以矩形波变化,能用PID算法进行控制吗?

网友A:
可以,调整输出宽度

楼主:
在PID算法中应如何调整,希望你耐心回答,谢谢!!!!

网友B:
不能直接比较波形,因为方波谐波丰富,高频分量衰减慢。 如果你确定要输出方波,倒是可以用PID来控制其频率或相位。例如锁相环,即让输出与输入的波形完全一致。

网友C:
各位大侠: 小弟正在做自动喂料系统,需要用到PID控制,请各位大侠 帮帮忙,能否详尽介其中,的参数设定,或者一些文章读物! 拜托了!谢谢!

网友D:
很简单,可以直接采用PID调节控制,主要是积分调节和比例调节,这两个调节的速度都要非常快,但必须设定一个较大的死区。输出的结果差不多就是一个矩形

网友E(2004-08-16):
当然可以用PID! 纯比例或者比例微分都可以实现 我的QQ:20546074 一起研讨

网友E:
但是积分作用不合适 zhangcexingyin@yahoo.com.cn

网友D:
积分作用主要是加快反应速度,以减少矩形波的上升沿和下降沿的波度,到了死区(即不动作区域)后,这两个作用都不起作用,波形就为矩形的上下沿了。

网友E:
再次考虑,PMW波形控制不适宜用PID。因为PID的运行周期应该比PMW的周期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