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 V/F变频调速,出现了负负载如何处理?谢谢各位!

楼主(2004-07-11):
(无正文)

网友A:
呵呵?你是不是“中虾”? 看来你没有太明白交流电机的调速控制原理。交流电机的运行与调速,和直流电机一样,都具有4象限运行的能力,即正旋转方向电动运行;正旋转方向发电运行;反旋转方向电动运行;反旋转方向发电运行。对于采用变频器调速的交流系统,同样可以完成交流电机4象限运行任务。这对于变频器来说,就是需要有制动功能就行了。与变频器的控制方式(如:V/F、矢量控制等)无关。而与变频器能不能具有吸收来自电机的发电电流有关。也就是说,要么有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要么有整流/回馈单元。你的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B:
kdrj1:你好 谢谢你的回复,我还想请教一下,变频器怎么判断正负载或负负载,也就是说怎样控制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因为负载的变化是随机的,谢谢 中虾

网友C:
当电动机的实际转速超过给定速度,就处于发电状态了,电能会反送至变频器直流侧,引起直流母线电压上升,上升过多变频器就会跳过压,有的型号的变频器有内置制动单元,但能力有限,变频器的说明书里都详细的给出了制动单元及制动电阻的配置,按照说明书把线接好就行了,制动单元会自己工作的.

网友A:
电动状态,电机的功率为正,发电状态,电机的功率为负。这是具有规律的。在西门子的变频器MM440中,专门有一个参数是电机的功率,可以显示,也可以通过端口输出模拟量监测。如果你的变频器没有,你可以把电机的转速和转矩变成带有方向(正负)的电量参数,通过计算机、PLC等手段作乘法运算,实现对功率的检测与监测。

网友A:
奥,忘了说,“大法师”说得很对,关于变频器的电动/发电的控制,是自己内部自动完成的,无须你的人为干预,除非你要求特殊的控制工艺。如果你采用西门子的MM440,那么制动单元是内置的(75千瓦以下),你可以直接选择制动电阻外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