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伺服电机控制参数如何设置

楼主(2004-07-11):
(无正文)

楼主:
我现在使用的是三菱的MR-J2S-40A 和HC-MF-S43的电机和放大器,控制的对象是限速器,我的限速器负载不平衡,也就是说我的负载是波动的,在控制过程中我使用的只是速度控制,即要求我的速度是恒定的,不能随负载波动太大,我看了伺服电机的资料, 说在负载0-100%波动,电机可控速度在0.01%,我的负载波动在10%,但实际速度在1%波动,波动太大,因对其参数调整没什么经验。 有以下几个问题请教 1,我的这种控制方法是否可行 2,速度控制方法,是不是不需要调整位置环增益 3,怎样能增大转矩,抑制波动,可不可以,速度控制方式,而我的转矩很大,抑制波动。 4,参数负载转动惯量比,速度环增益,速度积分补偿,几个参数怎么调整,有没有什么经验值, 现在,我监控,负载是5%,实际转动惯量比40。 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你需要的稳定速度是多少? 目前速度波动的周期是否与负载波动的周期一致?如果一致,逐步增加速度环增益,不要一次加太多。不过三菱好象有两个速度增益,两个的区别是什么,三菱的代理商也没说清楚,我现在也不记得应该调哪一个了。 负载只有5%?选这么大的电机干什么?

网友B:
顶下,如果你转动惯量比采用自动调整方式,那你那个参数是不能调的,除非你用手动调整方式,我觉得你转动惯量比太小了

网友B:
我今晚碰到一难题,希望高手解决,我的伺服突然不能回零 伺服为MR-J200B ,用三菱的运动控制Q172,我检测零点信号,限位等信号都有,监控显示为回零完成信号没给出M2001,请高手帮忙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