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有无编码器采集卡?

楼主(2004-07-11):
请问有无编码器采集卡?最好12路的

网友A:
可以订做,你需要提供编码器的型号或接口规范和你的软件是以什么方式去采集计数值;

网友B:
021-32031167 我公司提供一些编码器位移显示仪表

网友C:
研华PCI-1784,4路正交编码器采集卡。 看看合不合用拉! http://www.advantech.com.cn/products/Model.asp?Category_ID=1-LYRSD&P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