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熟息SIEMENS的请进

楼主(2004-07-11):
控制十台泵,而十台泵控制要求完全一致,我想用FC,然后带十组参数调用,在每台泵中要用到计时器,这计时器的变量怎么建?

楼主:
还有怎么在STEP7中监控他们?

网友A:
用计数器不就可以乐?FC的参数就是计数器的计数值,计数信号用内置的标准脉冲(比如标准1秒脉冲或者标准1分脉冲)。计数值到乐就OUT

网友B:
定时器也可以作为FC的输入变量。

楼主(2004-09-02):
我会了,多謝小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