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趋势图曲线清除

楼主(2004-07-11):
各位: 感谢!请高手帮忙,请教如何在Pro-Face的趋势图(基本画面)上清除原有的曲线,谢谢!

网友A(2004-09-21):
如果你用“部件”中的趋势图,因为它提供的是最基本的趋势图功能,所以没有清楚。 你可以做一个趋势图画面,你可以发现比“部件”中更多的参数可以选择,包括趋势图的暂停/清楚等。你可以把趋势图画面LOAD到基本画面上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