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软件图象采集方法

楼主(2004-07-11):
1、计算机视觉系统中可以不使用图象采集卡而使用软件实现图象采集吗? 2、我想用一般的USB摄像头(家用那种)实现精度为0.1mm的质量检测,可以吗? 请高手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2008-04-02):
1是
2否。
前几天拜访一个客户,他们正是用家用的qq摄像头来拍电路板,效果可想而知。我把大恒的相机和kowa( LM-35JCM)镜头装上去,一目了然,客户折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