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vro controll

楼主(2004-07-11):
现在本人在使用艾默生的伺服,不过现在我们使用的控制器都出现了一种问题,跟随错误啊。望告知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啊

网友A:
你是在位置控制模式下吗?可能是指定时间内没有到达指定位置,可以调整一下对速度及加速度地设置。

网友B:
控制系统不稳定。并把跟随误差限制设为0(实际应该是无穷)。如果电机上升至接近空载转速,则你的系统是不稳定的。不稳定的原因有1:反馈接反,2:PID参数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