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量型光电旋转编码器的输出方式的不同

楼主(2004-07-11):
我们知道增量型光电旋转编码器有三种输出方式,分别是推拉式输出、集电极开路输出和线驱动输出,不知哪位大侠能用通俗的语言讲一讲这三种输出方式的不同谢谢了。

网友A:
哪位高手有哪方面的资料?

网友B(2004-08-16):
我是做编码器的,很高兴能帮到你们。推拉输出是提供大的功率,驱动是用驱动器输出的,可以有正信号和负信号的。集电极开路是要接在光电藕合器比较多一点,如果还有什么问题请不要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