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4-07-11):
为什么把z轴的电机级编码器拆下来再装上去之后,, 机械零点相差了几个毫米啊,, 会不会跟有没有通电有关?

网友A:
那当然会了,因为编码器没装到原来的位置,z脉冲变了

网友B:
是不是你的编码器是绝对值型的,再次安装时位置变掉了?

楼主:
不是绝对值的,, 我认为如果回零撞块没有动的话,,应该零点就不会变吧

网友C:
你用的是什么样的编码器?绝对还是增量的?绝对的可能存在这个问题,而增量的,只要索引位置未动,零位不会变化。

网友D:
我也遇到类似情况,请问这种情况该如何调整呢?

网友E:
从你描述的现象看,应该式编码器的位置变了,另外你的电机转一圈,机械位移是多少?机械零点九警差了多少?

楼主:
To罗伯特: 编码器应该是增量式的,,,机械零点差了4MM,, 还有请问什么是索引位置?谢谢

网友E:
七七: 请告知你的电机转一圈,机械位移是多少? 这一点对于分析故障原 因是很关键的. 增量式编码器必须用回零开关来帮助寻找机械零点.

网友C:
如果你的电机有减速器或者能转多圈的话,索引位置未动也可能导致零点改变。因为计算机以索引的上升沿及零位开关通断标志来判断是否为零位。索引位置指的是电机零位,即增量式编码器的Z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