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熔断器求助

楼主(2004-07-11):
熔断器为什么不能做过载保护?非得是继电器吗?电机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5-7倍。那选择熔断器的电流应是电机额定电流的5-7倍吗?如果不是那应是多大的?多谢了!

网友A:
这个问题没人告诉他啊? 我刚做一个工程90KW鼓风机的软启动选用了450A的快熔,55KW的水泵选用315A的快熔,自己去算算吧。熔断器的选择有点弹性。

网友B(2009-01-18):
熔断器的选择是有一点技术含量的,快速熔断器只能用于保护半导体元器件,只有断路的作用,作为电机保护一般选用延时的保护的熔断器比较好用,这样就可以在一定时间内承受电动机起动时的电流,如长时间电流过高还可以有效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