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PC104如何与PC机通讯?

楼主(2004-07-12):
小弟第一次涉及PC104 用的是SBS的产品 用ADT700A做数据采集 采集好的数据存为一个文件放在其FLASH里 之后想通过串行通讯方式将该数据文件传送至PC机 请问该如何通过PC104与PC机通讯? 谢谢各位!

网友A:
PC104总线和ISA总线兼容,如果你买的是PC104的采集卡,你只须再买一块PC104主板插在一起即可;和普通工控机连要买ISA或PCI卡;现在这种东西一般都自己做。可以把A/D、D/A、开关量做在一起,用几个通道就做几个。很省钱的

楼主:
谢谢flexchips兄台! 我们已经买了PC104主板、PC104的采集卡及DOC电子盘等 现在是用采集卡采集数据存在一个电子盘的文件里(如data.txt) 采集完后想通过串口把采集数据文件传送至PC机 请问该如何通过PC104与PC机通讯? 谢谢各位!

网友A:
PC104主板本身就是一台PC机,它本身也有串口,剩下的就是软件问题了 你需要规划一个简单的协议来保证两个PC之间数据可靠的通信,之后根据协议在两台PC上各编写串口通信程序即可;

楼主:
我的PC104是DOS系统的 要把里面的一个文件通过其串口发送至PC机 PC机我想用VC或VB编写 这就不知道协议怎么定啊?

网友A:
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命令集,而数据传送的过程就是一个对话的过程:首先PC104在发送数据之前,发送一个命令字告诉上位机,下一步你要做的事,之后等待上位机的应答,收到应答后,即按事先约定开始发送数据;数据发送结束后,继续等待上位机的应答,上位机的应答方式很灵活,可以是CHECKSUM或其他约定的命令,如果不在乎效率的话,上位机直接把收到的数据反送回来;PC104接收到上位机的正确应答后,一次传送过程结束;

楼主:
听flexchips兄说起来倒是瞒简单的 就不知道做起来难不难了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