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LINK-9114DG数据采集卡的多通道连续采集?

楼主(2004-07-12):
版主大人: 我目前在用9114DG做一个测控系统,利用9114DG完成对32个点的数据采集,想利用ADLINK的DLL进行编程完成多个通道的自动采集,但是不是一次多通道采集就采集32个点,而是分成四批,每批8个点,比如说第一次完成0-7,第二次8-15,第三次16-23,第四次24-31通道,在程序中用到AI_ContScanChannels()这个函数,但是我发现只有起始通道为0的时候采集正常,当起始通道不为0时得到的数据不对,但由于采集时间的限制,不可能每次从0开始采集,查看帮助,发现里面说 “channel: PCI-9114: number of Channel must be within 0 and 31. The continuous scan sequence is ascending and the first one must be zero. For example, 0, 1, 2, 3. ” 看这个的意思好象是说,连续多通道采集的起始通道必须是0,不会吧,这也太搞笑了,那不是要求用户不论想采集哪几个通道都必须先把前面的通道全部采过一遍?? 我的系统在时间上有要求,不可能每次都从0通道开始采起,最后再把采集来的无用通道数据丢掉不用!我希望可以按照我的要求只采集我规定的连续通道,多通道采集要求连续完全可以理解,但是要求必须从0开始就不大好了,使用大受限制。 我想这里面一定是我没搞明白,不可能只能从0开始,希望版主大人详细讲解,以解小弟之急,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有什么其它的替代解决办法达到我任意起始通道的多通道采集。 谢谢

网友A:
PCI-911X系列板卡包含PCI-9114实现多通道自动扫描的话只能从0通道开始,要实现你的需要,可以用凌华的DAQ-2206系列,该板卡支持channel gain sequence,可以实现任意顺序的通道扫描,64SE/32DI,采样速率250K。

楼主:
受不了了,我已经买了,还能换吗?